请教佳灵变频维修

楼主(2003-03-29):
请教佳灵变频器维修 有一台佳灵197KW变频器直流母线绝援击穿,处理好后 上电直流电压正常,起动有频显,但无输出,更换CPU板和触发板也如此, 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是否有出现问题 及功率模块 可打电话给我0591-7585471

楼主:
谢谢,IGBT是好的,驱动板是新的,原始数据也试过。

网友B:
你可以把数据初始化.可以看看是什么情况.是CD-65号功能吧.我修过佳灵的,再有问题的话.联系啊.028-89617451 Email-huangkunlun@hotmail.com

网友A:
有没有检查下驱动的电源是不是正常 及你的控制脉冲有没有输出

楼主:
用出厂数据试过,驱动电源有,但无控制脉冲,直流回路电压正常, 起动有频率变化但无电压输出。

网友A:
能和我说下在变频器还没维修的时候的现象吗 变频器的初始的烧毁的程度不知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楼主:
首先感谢邦信电子! 变频器是用于水泵,PID调节,使用中直流回路P—N之间绝缘击 穿爆炸,拆修处理查整流,逆变元件均好,试车出现上述现象, 疑是控制驱动有问题,换新板也同样,再次拆查也没发现问题, 接线也正确,我只能怀疑新旧板均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坏了以后修了有没有打介电。面板的显示是什么呢。有没有找佳灵的维修人员呢。

楼主:
于兴你好,佳灵维修人员来过, 说是驱动板换了就好,于是买了CPU板和驱动板,新旧板现象一样,显示正常并可操作, 就是无冲 , 佳灵拆一次太难,请 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