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串口卡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3-03-29):
我购买了一块2串口PCI卡,在Win98下安装正常,属性项显示为COM3、COM4,但对其编程后却不能运行,而程序在COM1、COM2下运行正常,请有关高手指点!(程序在COM3、COM4下的端口已修改,用WriteFile(hComm,SendChar,&lcr,NULL)向端口送数据会死机)

网友A(2004-04-22):
换 捷瑞的多串口卡 试试!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C:
一般来说,多串口卡用同步读写不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