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声卡做数据采集最高能做到多高频率?

楼主(2003-03-30):
我想用声卡做一个不超过10khz信号的数据采集,能实现吗?请指教,谢了先!!

网友A:
我也想用声卡做,问题也一样

网友B:
用声卡采集数据是可以的。不过,声卡的低频输入最低为20Hz,再低的频率就要用其它办法来实现了。另外,声卡的频率响应曲线不平整,随声卡厂商而异,需要软件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