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odbus的问题(救急)

楼主(2003-03-30):
现在小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modbus来利用网络控制单片机的运行。是否有哪位大虾能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2002-07-22):
单片机那端必须编写程序以支持modbus协议,这只是链路层,单片机外围还要有485芯片提供对485总线的支持,这样modbus才能在485上通信。 然后计算机端也要编写modbus接口程序,加装232/485转换器。

网友B:
谢谢了,十分感谢:)

网友C(2003-03-30):
计算机端的程序如何编写?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D:
modbus只是协议,只要按照标准进行通信就可以了他是主从式通讯,主机对设备进行读和写一般使用RS485接口进行多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