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怎样用PLC接受脉冲计数并根据可调的设定值控制继电器

楼主(2003-03-30):
向各位前辈专家请教,我用PLC对脉冲计数并比较我的设定值,满足条件则驱动继电器工作,不知除了PLC,还需要什么配件,怎样实现。因本人外行,故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教。

网友A:
这个简单,大多数品牌PLC的CPU都已经内置了高速计数功能,而且会有阈值比较功能,你只要在程序里编好就OK了。如果对计数要求比较高的话还可以选用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问题在于,能否设置一个界面方便我随时调整设定值,而不是通过改变程序代码,谢谢!

网友B:
to wenweiyu (1)用手持编程器。 (1)可用触摸屏。 (2)用PLC厂家的参数输入手持终端。 (3)用上位PC机。 方法很多,因地制宜。

楼主:
现场条件恶劣,最好是便于操作的、很直观的,按钮什么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此功能在PLC上实施代价高,不如外置计数器.

网友A:
有些小型的PLC可以选配显示模块,那样就可以直接在外部实现设定值修改了,象三菱的FX1S、FX1N和施耐德的Twido都具有此功能,而且价格也不会很贵,不妨考虑一下。

网友D:
三菱FX系列PLC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用输入端子设定数据,当然,如果 将端子联接到按钮上,可以更方便一点。

网友E(2004-04-26):
向各位师父请教.用什么方法监测输送带打滑.堵塞时发出警报。

网友F:
用SIEMENS的LOGO!吧!想怎么改就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