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 plc

楼主(2003-03-30):
我用cpt在cqm1h中编了一个程序,用到了t9计数器。分别下载到两个plc中,运行时,一个时间到未动作,另一个输入信号一导通,没有延时就动作。后将t9换成t19,就不再出现以上问题。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记数器有无cnt9

网友B:
to lw001 我对OMRON编程有数年了,若不介意请把你的程序发给我,替你分析! HUZZ@PUB2.FZ.F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