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LC無法啟動?

楼主(2003-03-30):
有一系統生產線通過三菱A系列的PLC控制,兩個月前試車運行正常,現卻無法啟動,電源正常,X點有燈亮,PLC上的CPU模塊Run,Prog,Err燈都不亮。將此CPU模塊用到另一條系統生產線正常啟動。而用另一CPU(相同的程式)裝上卻也無法啟動。請問?謝謝!

网友A:
可能是PLC设置问题,详细情况电话谈. 通本电气 张工 0755-25884694 25884161

网友B:
220V供电电压问题

网友C:
你用万用表看一下PLC的电源进线和出线有电吗?如出现有问题,那就换个电源!

楼主:
電源沒有問題,我也想到過。多謝!

网友D:
是不是编程时,设置为“编程状态”,或非运行状态。

网友E:
根据您所说的情况,首先可以排除CPU和程序是正常的。生产线无法正常自动启动,检查启动条件,如某些开关量条件是否满足等。如查外围传感信号都正常,可能是某个模块故障。您可以电话到杭州和华自动化是三菱国内技术服务机构,电话0571-88863796

网友F:
把设程序设在运行运行状态下即可!!

网友G:
直流输出短路。拆掉+24V,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