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破

楼主(2003-03-30):
如解决电机温度自适应问题,不知对变频有多大影响,希望大家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从软件上大大丰富了变频器的功能。 但是,由于解决电机温度自适应问题需要精度很高的温度传感器才行。 我们从实际角度来说,电机发热的原因:过载,过压,缺相,散热不好。 其中过载,过压,缺相变频器可以解决。但普通电机低频的散热变频器还没有电机温度自适应。且可靠性不如PTC保险,且成本高。调试会有难度。 这里要有准确的温度补偿,连续温度信号给变频;而PTC只需通断既可。 举个列: 假如解决电机温度自适应问题在温度升高时(若调试不当,既温度上限设的低时)电机转速上升,这时设备输出功率增加,对压缩机一类的设备会使输出压力增加,这个压力设备需要吗?反之,温度下限设的不合理,冬夏季有区别,转速也会变化这又会和力矩参数冲突,由于温度传递和温度自适应控制都有延迟还是不够及时,变频自我的调整会可能出现不稳定。所以电机温度自适应问题还的加上PTC功能。变频成本要高。 可以一试,但用户是否很好的使用是个问号。

网友B:
1、加这个功能并不难,对变频器尤其如此; 2、在电机上加这个温度检测有一些难度,但主要不是高精度传感器的问题,而是电机类型以及安装的问题; 3、电机有允许的温度上限,在实际控制中只需要控制这个上限就可以了,没什么麻烦的。对变频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结论:不需要搞什么温度控制的自适应;正常情况下,只要防止电机温升超过极限即可。

网友A:
电机类型以及安装不是问题,很简单的。我安装过。 但电机温度自适应问题没有高精度高可靠的传感器是不行的(如果是数子的),成本要高。 “不需要搞什么温度控制的自适应;正常情况下,只要防止电机温升超过极限即可。”我到有些赞同。但做上会更好些。

网友C:
温度检测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电机,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时能够实时对因为温度变化导致电机参数的变化做出补偿----准确的电机模型对高性能的控制时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