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3-30):
请教各位大虾:变频器防雷有何高招??不吝赐教

网友A:
我认为在厂房楼顶四周安装避雷针,要都连在一起。配电房顶也一样。 我厂地处多雷区,夏季一个月给雷劈几次也没问题啊。用的是华为的。

楼主:
pier:谢谢。但是我想从变频器设置上找到解决办法,比如说可通过设置再启动功能防止低压跳,可否通过类似的方法解决高压跳呢?

网友B:
个人意见: 意大利ANSALDO变频器配有一个浪涌抑制器,可以有效的防止累击对变频器造成的破坏。该设备是由施耐德公司生产的,但是在中国市场却没有此产品出售。如果您觉得这对你有所帮助,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
采用有防雷设计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