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变频调速的远程控制

楼主(2003-03-30):
我想知道:怎样才能够实现?

网友A:
micell : 有多远??? 给我来电:010-63336909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指远方控制吗?用PLC或者手操器远方都可以吧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用的是爱默生,我曾经给大庆油田作过多台变频器的远端控制,利用通讯功能和上位机。 0453—6385750,小郭。

网友D:
比如说变频器中有个输入端,启动一个,变频一个、给一个信号进入,可以是启动按钮或者有上位机通过组态软件给入一个信号,PLC也可啦。 然后A/D,D/A或是4-20mA的转换之类的,总之你想如何做,就可以如何做。主要是变频器会不会支持的问题。

网友E:
我说各位,不用这么复杂吧!很多变频器都有一个选择开关,可以选择现场控制或远程控制。实现远程控制--你只需要把选择开关拨到远程控制这一档位,再把你需要的控制--例如,启动,停止,急停,升速,降速等的数字量输入接到你的控制台就行了。 要是大家的变频器没有这项功能,可以跟我联系,我给大家推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艾默生变频器还有一个远程操作盒,外形和键盘一样,通讯方式,控制距离1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