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ERBUS-S高手!!

楼主(2003-03-30):
本人和KRUPP公司生产的P1+2成型机接触几近三年,碰到的问题不断,一个比一个新。 最近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的P1+2成型机是采用西门子S5-155U CPU和IBS S5 DCB/I-T做主控制板的INTERBUS总线控制的, 最近在正常生产时,整个总线会突然不运行,DCB板上所有I/O STATUS 指示灯均不亮,“run”灯也不亮, 只有两位7段显示器显示“-11-”和“ready”灯亮,过后又迅速自动重新运行。就算整机不生产,总线不运行 的故障依旧会出现。我已更换过DCB,重传过程序,比较过ADDRESSING LIST BLOCK都没用。请教高手对此故障 有何看法或建议,如何入手?请不啻赐教。谢谢!

网友A(2005-08-08):
与当地办事处联系吧!安排协调技术服务。

网友B(2009-07-06):
与当地办事处联系吧

网友C(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