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首钢自动化方面的情况

楼主(2003-03-31):
各位前辈好! 我是一名将要毕业的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在首钢找了份工作,我想了解一下首钢公司工业自动化方面的情况, 比如用什么系列的PLC搞控制,或者不是PLC而是用其他的设备来控制, 哪为前辈了解请转告我一下,我将不盛感激!!!!!!!!!!11

网友A(2008-12-24):
ab

的以及西门子的都有

网友B:
发表于《机床》 请教亦云人云老师:

西门子802C卧式机床故障分析与诊断?加点图象:

西门子 802C数控卧式机床,两轴的,一个四方形回转刀架,一个手轮,操作面板不是彩屏要一个报警信号就行,分析的内容要扩充。不需要太多的报警,求各位了!不胜言谢!!!!!最好有图!

网友B:
求各位前辈了!!!麻烦了!

网友C:
我虽然不是首钢的,但我也是从钢铁企业出来的,在一个钢铁联合企业里的不同分厂,会有各种品牌的设备PLC通常用于

初级自动化,而例如辊缝控制最优建模等会在二级自动化里实现。对于燃烧炉控制中很多采用PLC和DCS协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