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够液位控制方案以及控制元件

楼主(2003-03-31):
我们想控制一个罐子的液位,欲将该罐子分成5个液位,当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求最佳方案。  欢迎大家和我联系,希望能合作   my_gmat@hotmail.com

网友A(2006-11-11):
这种多液位建议换个角度思考~~
如果每次都是同一种液体,可以考虑用称重传感器代替液位计。

网友B:
用压力变送器与PLC

网友C:
你的要求不过是 “当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 而已  将液位分为5个液位干什么用呢?

想实现“当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很容易啊 带继电器输出的液位开关+热继 成本最低 1000块 还包括回扣哈哈哈

网友D(2007-03-30):
   你好我给你推荐一种液位开关!可以根据你的液位进行控制!不过一个设备只能控制一种状态 比如:当液位到高液位时可以 排除液体!但是底液位 进液 也需要一个开关!
    有意想的话可以打029-88385072!

网友E:
是什么液体?是否需要防爆?成本是否越低越好?

网友F:
我们想控制一个罐子的液位,欲将该罐子分成5个液位,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当。求最佳方案
呵呵,楼主好像没说清啊,即然在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只需要一个液位开关就行了,100元就可以搞定,为什么还要分成5个液位?

网友F:
我们想控制一个罐子的液位,欲将该罐子分成5个液位,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当。求最佳方案
呵呵,楼主好像没说清啊,即然在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只需要一个液位开关就行了,100元就可以搞定,为什么还要分成5个液位?QQ121039717

网友G:
这个简单,我做过,但楼主没说清.

网友H:
1.浮球式、电接触式、液位开关
2.还有小的排水泵自带浮球的,控制箱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