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故障

楼主(2003-03-31):
各位同行: 我现有一台75KW变频器,主要应用在锅炉的引风中,现在故障为当频率设定在26HZ时,电流在25--100A之间迅速振荡,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电流振荡是面 板显示电流还是是实际输出电流?速度信号如何给定?

网友B:
西门子哪种型号?参数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