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3-03-31):
各位同行,我做了几年工控,发现一些PLC不稳定,如OMRON的α机以下档次产品均有RS232口与编程口通讯冲突问题;A-B的产品有程序丢失问题。各位同行认为那种PLC较稳定。 HUZZ@PUB2.FZ.FJ.CN QQ:37264284

网友A:
A-B的产品确实有程序丢失的问题,但还是一款不错的PLC。现在的PLC好像都不是特别稳定,我们用的西门子、ABB、AB、MODICON等都出现过问题,但比OMRON的要好一些。丢程序的主要原因一是程序故障致使处理器崩溃,必须清除内存后重新装载程序,造成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干扰,电源电压不稳定,或温度太高等,只要你解决了这些原因,就基本上可以避免丢程序。另外,后备电池电力不足也有可能丢程序。 不知说的对不对?不对请赐教!cxj3671352@sina.com

网友B:
试一下GE的如何? 联系cawsx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