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系统中的主回路设计

楼主(2003-03-31):
一个小型烘干室,要用到15根电阻丝加热。每根2KW,220V。请问这15根电阻丝如何连接最好?我想的是星形连接,每相5根电阻丝。用一个接触器控制三相电的通断。 各位高手,有何更好的建议?

楼主:
上面的方案只是我的设想,并没有实际做过,因此心里没底! 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楼主:
唉,热心人少了吗?再发一条: 求购温控表,要求:数码管显示、热电偶输入、冷端补偿、价格低廉。 有意者请E:istech_dh@sina.com 是真的呦。

网友A:
你测温的范围是多少?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倒是有,不过要有更详细的需求说明。

网友B:
dhhd: 没让你到www.busdds.com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