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NI虚拟仪器

楼主(2003-03-31):
老师,一般高速采集的数据如何处理,我的采样频率为100kHz,每秒钟就有100000个点,这样采个几分钟数据大得很,是转化成文本格式好呢?还是转为数据库?文本格式容量小,但数据处理不方便,而且数据量大了,一般的文本阅读器根本打不开,如果存为数据库文件,写入数据库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转化后的文件比较大。我该怎么办?老师,一般你们是如何进行大批量处理的?

网友A:
你可以写成binary file,这样有很多好处,比方说速度和空间的效率都提高了,然后可以进行随机读取(因为binary的每一个数据都是等长度的,如果是ASCII的就无法进行随机读取)。当然缺点就是可能不和其他的程序兼容,需要你自己清楚你写入的格式和文件头。 如果你觉得文本文件的大小和速度可以接受的话,可以写成spread sheet的形式,这样直接用excel就可以读取。

网友B:
供sandisk.M-SYSTEMS电子盘 内容: 供1:doc 8m-144m 适用于工控领域。 2:dom 16m-128m 适用于工控领域。 3:sandisk 16m-1g 适用于工控,通讯,自动化领域。 www.szhekun.ebigchina.com 深圳tel:0755-83634860 83653860 2622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