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破大家理解不够

楼主(2003-03-31):
建立新模型,新算法,提供了基变量、定子磁链、转子磁链、负载角正切值及电磁转矩等各参数的观测方法和程序,更宝贵的是各参数的观测值均不受电机运行温度变化的影响。在电压及电流静座标系、定子电压定向同步座标系、定子磁链定向同步座标系和磁链及电流静座标系等各种座标系下均适用。可用于包括矢量控制及直接转矩控制在内的多种变频调速系统。 .使变频调速器具有很大的(起动转矩/起动电流)比值(当电流=150%时,起动转矩保证值高达130-150%,而普通变频调速器仅在70%左右),更为宝贵是此优良性能不受电机运行温度变化的影响,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了变频调速器电流容量和产品成本。无须观测转子参数,有或无转速传感器均可。在设有转速传感器的条件下,阶跃转矩响应时间≤25ms

网友A:
哪家的东东?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此前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但据我所知,电机模式的识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精确的---只是达到了可用的程度罢了。不知道你说的新模型、新算法出来了没有?---如果没出来,也的确是个努力的方向。 另外,我认为还应该考虑成本/性能的提高---到底划不划算。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电机的温升对电机性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由此做出的温度补偿对电机性能有多大贡献?---在进行研究以前,恐怕也要先考虑一下才好。 如果纯粹考虑技术层面,我也很愿意听大家对此问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