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OPC驱动开发

楼主(2003-04-01):
serial port protocol

网友A:
有串口部分规约吗?把要求发给我,我给你写! deng_lp@21cn.com

楼主:
就没有通用的串口opc server吗?写个配置文件就搞定。。。

网友A:
起码有一个框架如modbus... cdt ... 等等!数据点的配置倒可修改配置文件就成了!

网友B:
是指从接收到串口的数据后,自动将点生成OPC Server吧

楼主:
就是支持任意的串口协议,无需编程,只需修改配置文件

网友A:
要写简单脚本带数据解析! 否则没有办法对不同的CRC进分析!

楼主:
顺便问一下,A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网友A:
AE:警报和事件! 警报:当数据越限时通知一个回调函数!让所有客户端接收到有警报产生! 事件:有一些特殊的量无法用单个数据表示时, 发出一字串回调让客户知道的更为准确!

网友A:
to: hunter!   要写简单脚本带数据解析!   否则没有办法对不同的CRC进分析! 理论上可行!写起来不容易而且程序运行速度慢!实际运行时会有许多和现场不相符的情况!建议现编!费用? 你出个价!

楼主:
编、调两周能搞定吗?

网友A:
可以把规约发过来!

楼主:
没有电子版,告诉我邮寄地址。

网友A:
可以说一下你的工作地方吗?deng_lp@21cn.com

网友A:
地址已寄出到zou_zj@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