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化软件选择

楼主(2003-04-01):
各位仁兄: 小弟正在做一个与web捆绑的网络化控制系统,只要通过ie浏览器就可完成远程控制,请问用哪种软件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建议您试试MCGS网络版,联系电话:010-62979682-203。 谢谢!

网友A:
OPTO22公司的ULTIMATE I/O具有该功能。可以将作好的网页内容直接下载到控制器内,在计算机上直接使用IE即可对其进行远程监控! http://www.ultimateio.com/ http://www.opto-tech.com.cn Email:cdo@opto-tech.com.cn

网友A:
比较常见的软件都有这向功能

网友A:
目前,国内的网络监控软件卖的比较贵,但上海柏元的WEBACCESS的网络功能尤其强大

网友A:
WEBACCESS可以通过IE浏览器进行修改与控制,其工程设计都是通过网间完成的,但要求是IE5.5

网友B:
各位仁兄: 现在国内市场,价格比较便宜又较为先进的涡流探伤仪(用于铜管)给推荐一下。 谢谢! xiaohan

网友C:
谁有免费的组态软件,能不能给我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