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的通讯

楼主(2003-04-01):
我现在用组态王对多个西门子的S7-200PLC进行组态,用CP5611卡进行通讯, 采用PROFIBUS-DP协议,而一张CP5611卡只能与一台PLC相连,我不知道在组态王中 如何新建其余的PLC设备,不知该采用什么通讯方式?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2009-04-24):
2、设备地址定义
设备地址格式: #.#

设备地址格式说明:

小数点前面的#号: 为控制面板中"Set PG/PC SHORTerface"的DP配置界面中的 "CP_L2_x"项的X值 ( "x"即为应用建立序号,从1开始。当PC系统中插一块通讯卡时"Set PG/PC SHORTerface"中为CP_L2_1 ,所以一般该X值为1。.)

小数点后面的#号: 小数点后的 # 表示该DP应用的类型和环境ID,其可能取值及含义如下:

1:DPN_ROLE_NOT_CENTRAL|DPN_SYS_NOT_CENTRAL,非中心系统非中心主站

2:DPN_ROLE_NOT_CENTRAL|DPN_SYS_CENTRAL,中心系统非中心主站

3:DPN_ROLE_CENTRAL|DPN_SYS_CENTRAL,中心系统中心主站

一般我们取值为1。因此在定义组态王的设备时,通常 设备地址输入1.1 即可 (该地址与从站PLC的地址设置无关)。

网友B:
有多口通讯卡,然后在组态王软件里面多设置几个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