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使用中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3-04-01):
一管道一两维阀,想实现的是:当阀ON/OFF时(即管道中的水是热水还是冷水时),管道和阀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出。这一步好实现。 遇到的是:如何给管道和阀加上可视闪烁? 组态软件是iFIX3.0。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如果你的阀和管道是使用的是FIX自己带的图符的话就更简单了,双击这个阀或者管道,出现一个颜色窗口,设置值0的颜色(比如红色),然后再设置一个值1的颜色(比如绿色)然后上面选择完全匹配,然后颜色选项后面有一个闪烁颜色选择,你要和前面选择的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闪烁就点击“不闪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