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4-20mA模拟信号转变为0-5V的模拟型号

楼主(2003-04-01):
(无正文)

网友A(2001-11-28):
一般用一个小电阻做I/V变换,然后放大并进行零位调节到0-5V。

网友B(2002-01-22):
如果使用负恒压源则克无须放大实现此转换。

网友C(2002-04-07):
通过250欧高精度电阻转换即可。

网友D:
用一般的運放就可以做到

网友A(2002-06-28):
如果你的要求高。请你用变送器,精度达0.2% 我的联系电话:0755-3975487/486/485

网友A:
0.2%的精度不算高

网友A:
如果是把4~20mA信号转为"一线"数字信号何如,整个系统具有强大的联网功能? 10位精度.

网友E:
用配电器可以。

网友F(2002-12-07):
我们就用250(0.02%)欧高精度电阻。

网友G:
大家好: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何把vcd音频信号转换成标准的4-20ma信号 如果可以的话和我联系 电邮:rensc_1982@163.com

网友H:
请问把音频信号转换成4~20mA有什么意义吗?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要是用在音乐喷泉上,一般就是经过一系列+-*/变换,变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再加到变频器上。有卖专用设备的。

网友I:
有专门的信号转换器可供选型.

网友:
你为什么要把标准信号进行转换,有这种必要吗?要么就是用高精度的电阻,再放大即可!

网友J(2003-04-01):
专业台湾生产厂家,我们能帮上你: 需要资料,请上深圳市科立恒电子有限公司的网站上下载: www.szklh.com

网友A:
应该是将4-20mA模拟信号转变为“1-5V”的模拟型号的吧,不是“0-5V”!用250(0.02%)欧高精度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