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紧急求助!!(大家来帮帮我)

楼主(2003-04-01):
大家好!我是个新加入自动化行业的菜鸟。老板给我项任务,让我用西门子step7编一个泵的启动停止功能块。我不懂该如何编,也不知道泵的启动和停止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最好那位能给我个最基本的泵的启动停止程序让我参考以下,再次谢谢!

网友A:
靠!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好问?你没有学过PLC阿!启动停止需要两个输入点一个是启动(假设为I0.0),一个是停止(假设为I0.1),然后再需要一个输出点(假设为O1.0),这个输出点是用来控制电机(泵)的开和停。输出点就相当于电机(泵)。然后你就根据逻辑开关的编写方法来写就可以了。只是需要注意使用输入和输出点的逻辑反的使用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泵的逻辑保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