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还是直流伺服

楼主(2003-04-01):
我现及急需购买一套伺服电机及驱动器。要求运行平稳,响应快速,无自转,请问采用交流伺服较好还是采用直流伺服较好?购买电机及驱动器,购买什么公司的产品较好?请一定指教,谢谢!

网友A(2002-08-26):
性能上两者无本质区别, 但就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产品而言, 用交流伺服较为普通. 7kW以下三菱,松下,安川比较普遍, 11k以上多用Relox, Siemens, Lenze等. 性能都不错, 满足你的需要应该没问题. 比较一下价格, 当地代理商服务, 技术支持,中文资料, 再做选择吧!

网友B:
性能上两者无本质区别, 但就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产品而言, 用交流伺服较为普通. 读不 动

网友A:
To: 存在: 1. 现在直流伺服大都采用无刷电机. 其控制器结构, 系统性能都差不多,区别主要是: 直流无刷: 6台阶波或梯形波 交流无刷: 正弦波 具体的电机结构,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找一些文章看看. 虽然市场上两种产品都可以买到, 但事实上在国内做直流伺服的厂商和代理商很少,推广力度也不行. 而交流伺服的厂商/代理商相比则要多的多.

网友C:
可以与冶金自动化院伺服所联系一下,他们的电话是010-63848126,他们那里是国内最早生产交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据说目前还代理CT的

网友D:
联系021-63577506

网友E:
我做工程时,还遗留两套二手安川伺服。你需多大功率,多少转速。

网友F:
考虑到价格和技术支持,松下要好一些,但松下的最大功率只有5KW。 可与我联系。 zhxy7292@163.com

楼主(2002-11-09):
我公司是专业经销安川伺服的公司,详情请浏览我公司网址:www.sycxsk.com

网友G:
小功率的松下最便宜,但超过3KW以上就不太好。其次是SANYO的,贵一点,性能还不错,在日本和台湾用量较大。三菱和安川性能比较好,但要贵不少。其余的如TOYO,信浓和国产的不太了解。欧美的好是好,就太贵,如LENZE,KEB。直流伺服一般功率较小,低速性能好于交流伺服,主要是带测速发电机和编码器。但带编码器的也很贵。有SANYO和日本伺服的。 xf1125@go-well.com.cn

网友H:
我可以提供三菱伺服的所有资料和产品

网友I:
我信任lenze的!交直流都可以.

楼主:
我司正筹划自制一台自动喷码机工作台,对节能灯喷射字码,定位精度高,我想用交流伺服电动机来位置定位,但我对交流伺服电动机方面不是很熟悉。能寄一些资料及说明书来吗? 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科技马垄路2号利胜电光源(厦门)有限公司工程部 蒋正 邮编361006 E-MAIL:jiangz@lisheng-xm.com 电话:0592-5717008-6468

楼主(2003-02-27):
我公司是日本松下、安川的总代理,有需要请联系010-82025588-26 张旭

网友J:
to ppjbh: 主要是看你工艺上的需要,再结合控制的精度,系统的易操作性等方面来综合考虑后,再决定选用的品牌。

网友K:
to yfq: 可以给我寄些资料吗? imgg_iket@163.com

网友L(2003-04-01):
你好!用交流还是用直流,主要是看应用场合和环境。通常直流无刷伺服适用于小型精密机械等空间、安全要求高,用途较为简单的一些的场合。

楼主:
yumenxu: 你好,我给你发了邮件,你查收一下。并希望尽快跟我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