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这里看:直流调速器与变频器

楼主(2003-04-01):
现在变频器几乎无所不能了,所以问题是:1、变频器干什么还不行? 2、什么情况下直流调速器比变频器更加出色?

网友A:
1、变频器往天上飞还不行. 2、直流高速有稳速性能和调速性能上是变频器所远远不能及的!

网友B:
直流调速方便

网友C:
记住:1 变频器是服务于电动机的,所以,变频器也不是无所不能。 2 变频器是个通称,更正式一点的名称是:交流调速。相比于直流调速而言,交流调速控制更加复杂。目前,交流电动机具有更好的调速性能和更加出色的可维护性,成本更低,应用比直流电动机更为广阔,所以,交流调速随之也广阔起来。

网友D:
我们的改造只有直流调速器改为变频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但是有些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直流电机的性能不可能比交流电动机差,凡是做过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直流电机的机械负载特性是很硬的,而交流电机在这方面就差多了。即使现在有了交流变频的专用电机,其调速和负载特性也赶不上直流调速电机。至于可维护性,直流电机主要是存在电刷磨损的问题,但现在也有了无刷型电机-当然价格要贵些。对于交流调速,只能说,自从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方法实现以来,交流电机的适用范围扩大了很多--我的问题就是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哪些领域用直流调速更好一些? 广州通达说的也是实情,直流调速器在使用上要麻烦一些,加上现在变频器功能越来越强,使用也很方便,所以在大多数场合改用变频器是正确的选择。但这是不是能涵盖所有呢?--我就是希望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发表一下意见,帮助我们扩大行业视角。

网友E:
这是个烫剩饭的话题:1。直流电机不可替代,有些负荷非直流电机/直流调速莫属。交流变频矢量控制还不就是仿直流电机的原理!2。直流电机/直流调速的机械特性,交流电机怎能比呢?交流变频调速再模仿,也达不到要仿的对象。技术的发展是为了需要,二十年前谁会想到全数字直流控制器的出现呢?交流变频技术的复杂,还不是为了设法改进提高交流变频调速特性和性能?说到直流电机,生命力总还有吧。用的行业不少呀!是在聊天呀,我说的大家也别太认真!别抬扛。

网友F:
我感觉现在在普通的工业场合,大部分直流电机还是在功率较大的场合.中小功率直流是越来越少. 饲服除外.

网友G:
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直流在起动、调速等特性上确实有不错的表现,但它的维护比变频器略困难,且在节能方面比不了变频控制。另外,在小传动上,直流的成本大多都比变频贵些。在一般的改造及工程中,能用变频满足生产的,一般都用变频。在大传动上,直流要比变频便宜些,所以,在大传动上,还有不少选择直流的。现在变频传动特性也做得很不错,比如轧机等都有不少使用的,但价格高的吓人(如ABB的)。

网友E:
节能?是否这样:若从构成闭环系统,以根据负荷变化,调节电机的出力大小讲,很难说交流变频调速与直流调速相比那个更节能?不过从控制复杂设备的传动系统运转稳定这方面讲,直流调速可说是更老道/更成熟呢!

网友E:
目前,是直流电机的现状落后:1。换向器/碳刷的结构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2。飞轮转矩GD2的问题,电机的功率大了以后(500kw以上),GD2太大,导致机电常数TM大,使得惯性大,设法减小GD2/只有使电机的主电枢变短/变粗,而这样作又限制了电机的容量。所以,太大个头的直流机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