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有关数据的ID问题?

楼主(2003-04-01):
请问各位大侠: CAN总线对各数据的ID编号是否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A(2002-08-20):
在应用层上没有,需要自己做,或用别的协议。

网友B:
BasiCan,PeliCan表示ID的位数不同。 BasiCan----11 bit PeliCan----18 bit 如何编号,你可以根据情况不要超位就可以了。

网友C(2003-04-01):
BasiCan----11 bit是否代表了就是CAN2.0A协议?  PeliCan----18 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