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是否支持通过Internet的连接访问?

楼主(2003-04-01):
OPC是否支持通过Internet的连接?也就是讲,如果OPC client与OPC server是通过Internet连接的,client是否可以访问server?

网友A(2002-10-10):
可以,利用OPC规范中的 XML-DA规范实现一个XML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DCOM在Internet下的配置就比在局域网中要复杂,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可以到MSDN上去查找。

网友C:
那里有OPC的 XML-DA规范可供免费下载

网友C(2003-04-01):
OPC的 XML-DA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