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写,呵呵~

楼主(2003-04-02):
一、75T/H CFBB 的特点 锅炉是化工、炼油、发电等工业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动力设备。按照燃料种类工业上应用的锅炉可以分为燃油锅炉、燃气锅炉、燃煤锅炉三种。锅炉设备的主要工艺流程:燃料和热空气按照一定比例送入燃烧室燃烧,生成的热量传递给蒸汽发生系统,产生饱和蒸汽,饱和蒸汽经过换热器,形成一定汽温的过热蒸汽,再经过减温水减温,然后汇集至蒸汽母管,经负荷设备控制供给负荷设备用。 电站锅炉按照设计结构不同可以分为链条炉、煤粉炉、循环流化床锅炉等等几种。煤粉炉一般在大型的火力发电厂。这里主要介绍循环流化床锅炉,英文缩写是CFBB。最小的CFBB一般是35T/H,目前国内最大的是上海锅炉厂生产的440T/H自然循环流化床锅炉。下面介绍一下济南锅炉厂生产的75T/H CFBB。 济南锅炉厂设计、生产的YG-75/5.29-M5型循环流化床锅炉,该锅炉布置方式为单锅筒、自然循环、Ⅱ型布置,循环流化燃烧,炉膛结构为膜式水冷壁,在炉膛出口与尾部竖井烟道之间布置两个高温水冷式旋风分离器,在尾部烟道内设有高、低两级过热器,在高、低两级过热器之间设有喷水减温器,尾部竖井内依次设有三级省煤器和一、二次风空气预热器。 锅炉设计的主要参数如下表: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自备热电厂三炉两机项目3*75T/H 2*12MW) 额定蒸发量 75T/H 主汽温度 450℃ 额定蒸汽压力 5.29MPa 给水温度 150℃ 一次风预热温度 150℃ 设计燃料(烟煤) Q=12669KJ/Kg 二次风预热温度 150℃ 热效率 85% 排烟温度 150℃ 脱硫效率 85% 燃料消耗量 17779.5Kg/H 钙硫比 1.5~2 燃料颗粒度要求 <=2mm 石灰石颗粒度要求 <=13mm 辅机配置:一次、二次风机为沈阳风机厂生产,技术参数如下表: 一次风机型号: SFGX75-1No16.5D 风量 54720 m3/H 功率 400KW/10000V/29A 风压 16100 Pa 主轴转速 1450 r/min 二次风机型号: SFGX75-1No14D 风量 50160 m3/H 功率 280KW/10000V/21A 风压 12370 Pa 主轴转速 1450 r/min 下面介绍一下济南锅炉厂生产的75T/H CFBB的特点:见草图如下: 1、不用传统的喷嘴,而采用在布风板上分布均匀的风帽,流化效果好,不易堵塞。2、密相区和稀相区,热量主要是在稀相区。3、炉墙采用膜式水冷壁。4、传热方式有传导、对流和辐射三种,其中以直径很小的小颗粒煤粉与水冷壁传导换热方式为主5、返料装置:水冷式高温旋风分离器,U型阀返料装置。6、高、低过热器、喷水式减温器、一二次风空预器、三级省煤器。7、炉床底下设有左右两个风室,一次风从风室往上吹,二次风从炉膛三分之一高度处吹入,将密相区吹成稀相区(一、二次风的压头大约在10000Pa左右)。8、汽包内设汽水分离器。9、根据风速由小到大分为鼓泡床阶段、流化床阶段、沸腾床阶段。锅炉正常燃烧是在流化床阶段。10、床温床压的控制很重要。床压的控制主要是改变床的高度,即利用排渣的手段改变床压。11、最佳脱硫脱氮燃烧温度为850℃~950℃左右。 二、介绍目前的DCS产品 热电厂热工主要是热力系统的热控,即对锅炉和汽轮机发电机组的热控,其次是 热交换站(换热站)的热控。电厂热控主要包括参数的检测、显示、报警、设备的各种保护、对可控环节的闭环调节等内容。以前主要是采用仪表系统(包括单、多回路调节器)来进行检测和控制,目前主要是由DCS来进行监控。一台锅炉或一台汽机一般配置一个控制柜和一台操作站。 下面介绍一下目前的DCS产品有哪几种: 国内的主要有: ① 上海新华控制工程公司的XDPS-400分散型控制系统 ② 北京和利 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HS2000、MACS 、FOCS等系列产品 ③ 浙大中控公司的JX-300X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产品 国外的有霍尼韦尔公司的S9000/SCAN3000系统、西屋(westinghouse)、贝利(bailey)、横河公司µXL系统、罗斯蒙特公司的delta V系统等等。 HS2000系统层次结构图如下:(MFS:多功能计算站,CIU:总线接口单元) EN2000软件包是HS2000 系统的大型组态软件,在WIN32操作系统环境下运行,主要包括数据库、系统库、功能块图、梯形图、公式生成等几部分。数据库主要是定义变量点的点名、类型、数值、属性、上下限、报警设置等等,系统库主要是绘制流程监控图,功能块图完成主要的控制方案,梯形图主要是顺控设备开关量的控制以及相互之间的联锁功能。当整个系统组态完成后,要先存盘,再编译,再进行系统连接、系统生成,然后由工程师站向操作员站和控制站(I/O站)下装,每次修改数据库组态时都必须下装一次,注意必须时刻保持工程师站、操作员站和控制站的版本一致,否则系统运行会出现错误导致事故! 由于每个用户的要求不同,各个设计院设计的点数也不一样,从控制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一台75T/H CFBB一般被设计为200~400个点左右。集控室一般设在7米平台,高低压配电室一般设在0米平台。一般DCS集控室的布置模式图如下: 锅炉侧需要控制和检测的现场设备一般有:变送器(包括压力、温度、料液位、流量、氧量、电流、电压等)、执行器、变频器、电动机、风机、吹灰器、给煤机(刮板、螺旋)等。汽机侧需要控制和检测的现场设备一般有:变送器(主要是温度和压力)、调节阀、电动门、交、直流、辅助润滑油泵、给水泵、凝结水泵、循环水泵等。 顺控设备的开和关:DO命令(开或关指令)由工程师站(ES)或操作员站(OS)发出,通过以太网使I/O柜内的主控单元(控制器)响应,由控制器向DO模块(开关量输出卡件)发出一条指令(脉冲或电平信号),该指令使继电器柜内相应的中间继电器动作,则DCS向现场设备送出干结点信号,(中间还有一个电气柜),再到现场的机旁控制箱的两个开关,接触器动作就可以控制电动门或电机的启、停。(顺序设备的开和关大多是这样来实现的)顺控设备一般包括风机、各种泵类、开关阀类、吹灰器、给煤机、电动门、电动机、等等。一般现场的机旁控制箱也会设计自动和手动两个状态的旋转按钮来切换当前控制方式是本地手动还是远方DCS自动。如下图所示: 调节阀的控制(连续调节设备):AO命令(模拟量输出指令)由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发出,通过主控单元响应AO模块(模拟量输出卡件,一般是4~20mA的),发出的信号经过主控室内的手操器,再经过伺服放大器达到执行器,执行器动作完成调节阀的连续调节。手操器是联系DCS和现场设备的桥梁和纽带,手操器的手、自动两个状态决定了DCS命令是否对现场的设备有效。目前许多国外的执行器产品是电子一体式的,即把伺服放大器集成在执行机构里面。 AI、DI信号则是由相应的模拟量、开关量输入模块采集到DCS的。AI信号一般是4~20mA的,也有mV信号的。而DI信号一般是现场顺控设备的开反馈和关反馈以及故障、电源监测信号。 点火油速关阀的联锁控制:因为油枪是机械式雾化的那种,为了达到良好的雾化效果,所以要根据油压的不同而自动开或自动关。现场安装的可以是380V供电的三表针的有源压力表。该表可以送出代表油压高、低的两个结点信号至DCS的DI模块。 三、关于热工控制系统 锅炉的主要输入变量是负荷、锅炉给水、燃料量、减温水、送风和引风量,主要输出变量包括汽包水位、过热蒸汽温度及压力、烟气氧量和炉膛负压等。锅炉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且相互关联的复杂控制对象。如下图: 1. 锅炉汽包水位控制系统    锅炉汽包水位控制的重要性:维持锅炉和汽机的安全生产,提供基本恒定压力、温度的蒸汽。尤其对现代锅炉而言,允许的汽包蓄水量波动也越来越小,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水位在规定范围之内。 汽包水位控制一般采用三冲量的经典系统:即汽包水位、给水流量反馈、蒸汽流量前馈三个冲量,如下图所示:    它包含给水流量控制回路和汽包水位控制回路两个控制回路,实质上是蒸汽流量前馈与液位流量串级系统组成的复合控制系统。当蒸汽流量变化时,锅炉汽包水位控制系统中的给水流量控回路可迅速改变进水量以完成粗调,然后再由汽包水位调节器完成水位的细调。这种控制方案既解决了给水系统所带来的干扰,又克服了虚假水位的现象,目前大多数的锅炉控制都采用三冲量控制方案。 2. 锅炉燃烧过程控制系统    锅炉燃烧过程自动控制系统一般采用超弛控制系统又叫双交叉控制系统,可分为三个子控制系统,即蒸汽压力控制系统、烟气含氧量控制系统和炉膛负压控制系统。可完成的功能包括使锅炉出口蒸汽压力稳定,保证燃烧过程的经济性以及维持炉膛压力稳定。因此,如下图所示。          该方案使锅炉保持最经济燃烧,当蒸汽负荷上升时,先加风量再加煤量;当蒸汽负荷下降时,先减煤量再减风量。 3. 过热蒸汽温度控制系统    过热蒸汽的温度是锅炉生产过程的重要参数,一般由锅炉和汽轮机生产的工艺确定。从安全生产和经济技术指标上看,必须控制过热蒸汽温度在允许范围之内。在75T锅

楼主(2002-07-03):
哎~~~怎么图都贴不上啊?败咧~~~

楼主:
大哥大姐你们好,我本科毕业两年,一直从事75 T/H CFBB DCS相关工作,想跳槽,方便的话请帮忙!发了工资请你吃饭!呵呵~~~ cgy_cgy@163.net kemengnan_cgy@sina.com kemengnan2008@163.com 13583136553(上班时间别打)

网友A:
呵呵,来杭州啊,就缺专业的人才呢

楼主(2002-08-28):
to老柯: 我也是作循环流化床锅炉控制的,以前曾对锅炉本体有过一定的研究,也改造过炉子。有机会我们多交流交流。 Email:wsznj@sina.com 上面的资料还有吗?有的话给我发一份,我学习学习。

网友B:
有机会来重庆,我们也是做锅炉,过程控制的,可以交流zhangjc@swnu.edu.cn

楼主:
TO金戈铁马和冰寒:这只是非常浅薄的一点纯理论性的东西,如果你们感兴趣有机会我可以给你们发一份(我存在软盘上了,不太方便,有机会吧,我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资料,见笑啦:))

楼主:
柯梦南同志: 能否将您的有关济锅75t/h循环流化床自动控制方面的经验告知我,因我单位就是此厂此型锅炉,自动一直投不上(除给水)。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的信箱是yxw93@yahoo.com.cn

网友C:
柯梦南,你对扎克燃烧器方面有何高见?

网友D(2002-09-27):
我厂二期工程2台130T锅炉就用的流化床锅炉,请来一份资料参考,不胜感谢!如有问题可多多交流。 luzai666@sohu.com

楼主:
柯梦南:看了你在论坛上发的文章,怎么说呢,唉,我挺理解你的。不过我不太喜欢你的这种做事方法。但愿你能够心想事成,不要有什么麻烦!!

楼主:
柯梦南,看样子你学有所成呀

网友E:
您了HS出来的吧。

网友F:
如有循环流化床自动控制方面的经验,请多交流.

楼主(2002-11-01):
to 柯兄: 我看过柯兄的很多文章了,文章写的真好,知识真是很渊博。如果你能做我的头,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的头,哎 ......可怜我刚毕业的雏,可能得毁在他手里了。老板如果招聘,我一定推举你。希望您能多指教!

网友G:
怎么看不见图啊。我很想和您交流,请给我发一份 lujman678@163.com

网友H:
柯同志:年少有为,佩服!请也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I:
老柯!啥时候再来海化啊,可是我们这儿用的是新华的。

网友J(2002-12-02):
来我们公司吧。我门公司搞系统。fisher-rousement.

楼主(2003-04-02):
你好 我是一名要毕业的大学生 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温控系统的 看到你的文章很不错 希望你可以帮帮我 有没有关于微机控制温度的文章 比如锅炉方面的 希望可以给我发过来 最好有原理图 和8086的控制程序 谢谢 dingdang20062006@21cn.com

网友K(2005-11-09):
南兄,
    你好我是一名要毕业的大学生.现在的单位里有一台燃油锅炉和一台燃气锅炉(气炉好像是进口的).领导布置了任务:3个月内掌握两台锅炉的工作原理及操作方法.这简直让我"一个头两个大",迷茫啊!!!!!!!
    今天看到仁兄的帖子,水平很高.小弟希望仁兄能不吝赐教,为小弟指条明路.
    告诉我:从那里开始着手,在工作中哪里要注意些什么.帮小弟度过难关,顺利通过考试.
    当然,要是有着方面的资料也请E-MAIL给我:fanucer@gmail.com
    小弟在次先谢过了!!!!!!
    祝

网友K:
南兄,可由可有回复?

网友L:
lu662:
什么工程,有机会仪表方面合作一下!

网友M(2008-06-26):
文章不错,但怎么没图?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