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的通道与BFM如何对应?

楼主(2003-04-02):
请教大虾: FX2N的4A/D模块中,它的通道跟BFM是如何对应的? 谢谢了

网友A(2005-05-31):
LD M8000; OUT MOV K120 D5; OUT MOV K140 D6; LD M8000; OUT TO K0 K0 H3330 K1 OUT TO K0 K20 H0000 K1; OUT FROM K0 K9 D8 K1。 上面是用三菱FX2N做空压机读取压力的程序,我想问:上限和下限为什么要选K140、K120?H3330和H0000是什么?数据缓冲地址为何要选K0、K20、K9?谁知道答案?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B:
三菱4A/D是地址: #1--#4 为通道1至通道4的平均值取样次数 #5--#8 为通道1至通道4的平均值 #9--#12为通道1至通道4的当前值。 #20号为重置为缺省充定值 #21号为禁止零点和增益调整 #22号零点增益调整

网友B:
TO:黄枫: MOV TO FROM 是功能指令,指令格式是没有OUT的。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接触模拟量,有很多不懂,希望你能帮一下我!还有上面那个H3330,和H0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C:
OUT TO K0 K0 H3330 K1四个通道初始化,这是定义四个通道是接什么样的现场信号,如4-20mA等 0表示-10到10V 1表示4到20mA 2表示-20到20mA 3表示关闭通道 这里就是CH2、CH3、CH4关闭,CH1接-10到10V OUT TO K0 K20 H0000 K1复位到缺省值和欲设 还有不懂就去看《FX特殊功能块手册》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Q系列产品:TOP H4 K0 H0FF K1中的H0FF又是代表什么?在哪里有《FX特殊功能块手册》的资料下载?

网友A:
刚才搞错了,是A系列产品并非Q系列!

网友D:
谁知道那个出版社有Q系列PLC技术应用的书籍,西门子S7-300/400的书籍较多的,就是这个没有找到,那位能告知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