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3-04-02):
本人初次涉及到用研华工控机对液压试验台的控制 包括电机的启动,各个开关量的控制,对液压元件(阀,泵-马达,缸)测试数据的采集。大家能否给个方案意见之类,在这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研华公司的数据采集卡实现功能:用PCL-725,8个隔离的数字量输入卡;同时具备8个继电器输出,并带知识灯显示,如果还想省事的话再配备一个端子板PCLD-880或者是ADAM-3937,下面就剩下外部接线和软件调试了,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