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控制转动角度的装置

楼主(2003-04-02):
各位帮帮忙,有这样一种装置吗,能控制门的转动角度,当输入一组220伏交流时,可转动一小角度(如25度)再输入另一组220伏交流时,能控制转动一大角度(如45度),即能二级控制门的转动角度,断电时可复位

网友A:
请把你的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这样的专用装置很难找;

网友B:
两个交流电磁阀控制两个汽缸

网友C:
看气动是电动。气动需气泵,气动阀电动阀。 电动其实采用直流,交流电机都行。钱多可用变频。用位置开关,凸轮开关将信号给变频,功率小要求不高可以直接控制电机,电梯门机上的凸轮开关性价比就不错,角度可按需要调整既可。

网友D:
我原来是用两条气缸两只电磁阀控制一个弧形门开度,现想改用简单的专用装置,有吗?越简单越好

网友E:
我公司代理的安川产品中有一类单轴运动控制器,可进行逻辑程序编辑,即可实现您所需要的功能! 有兴趣的话可以发信:zcyand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