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做过OMRON C200HG的1:1链接通讯

楼主(2003-04-02):
我最近使用两台C200HG进行1:1的PLC LINK方式进行通讯,以共享LR区。我完全按照操作手册来的,通过CPU上的232口把两台PLC连接在一起。但是就是不通,而且COM口的灯也不闪,实在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做过的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回答我?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用c200h-lk201连接或者c200h-lk401试试,www.dz2000.com

网友B(2008-07-30):
你的DM区设置不对呀

网友C:
我以前做过两个CQM1H CPU51  1:1通讯的,需设置DM区的,同时查查自己1:1的电缆做的对吗?  我的联系QQ  158582786

网友D:
还有就是DIP开关设置了吗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E:
 要设置一个为主机,一个为从站,不知道你设置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