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采集电机的开关及故障状态

楼主(2003-04-02):
是否可以从显示电机开停的显示灯处采集电机的开停状态?另外,如果要采集电机的故障状态,是否可以从诊断电机是否出现故障的若继电器处采集故障信号?如果可以,改如何采集?

网友A:
这种思路可行。但须考虑采集设备是否与指示灯电气兼容,同时还要考虑采集装置是否产生对指示灯正常工作的影响。(采集设备视为负载);还要注意采集装置的可安装性、布线的可靠性及美观性。以上的思路是在显示灯线路不存在故障的前提下。

网友B:
可以,一般电机的开停状态由接触器辅助接点取,故障信号由热继电器辅助接点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