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的内部继电器!!??

楼主(2003-04-02):
各位PLC的高手们,你们好,我是个plc的入门者,请教在编程的过程中什么情况下使用到plc内部的继电器?技巧是什么?不胜感激!

楼主:
在PLC控制逻辑中,用做输入、输出继电器逻辑中的过渡,有点象编程时的中间变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在内部容许的情况下)可以任意使用的吗?有什么技巧和原则吗?

楼主:
在内部容许的情况下可以任意使用,例如,在一个逻辑中,如果单凭输入、输出点完成不了复杂的逻辑判断时,就需要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过渡。

网友A:
建议你找一个现成的程序看一下,你想想,让你编你会怎样编,你肯定省不了内部继电器,然后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