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pc_client的问题

楼主(2003-04-02):
我现在用vb开发一个opc_client,用ab的rslinx2.3作为server 但是在编程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我添加了两个group,分别向plc中写数据的时候没有问题 如果写的时间间隔很短,rslinx就会提示超时错误,然后就崩溃了 哪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或者知道为什么,请帮忙,多谢

楼主(2002-11-26):
下位选用的是slc-5/04,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与plc通讯, 如果利用group.asyncwrite向下位写数,如果一次超过20肯定会报错 出现错误提示如下:NO Buffer Space,the destination node is out of buffer space,经过实验,写数的时候不能超过17个,时间间隔 不能超过0.5秒,请教各位,是否利用rslinx 作为opc server,不能一次写数过多,还是我的rslinx配置有问题,

网友A:
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I use one group with 30 int points, 1 sec refresh rate, write to slc/504, through ethernet, not 1784-pktx. Please give more details.

网友B(2003-04-02):
我也遇到类似的RSLINK两个问题,请教各位的经验之谈,谢谢先:(1)。两互位备用的RSLINK SERVER(2#为备用),1#不故障时,即用不着2#投入使用,2#会死机。(2)。1#使用中,RSLINK CLIENT中RSVIEW通过2#启动时,有时会1分钟后自动关闭画面,又自动重启RSVIEW画面。这是现在我公司头疼没处理的问题。必有重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