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东芝变频器显示OP3报警

楼主(2003-04-03):
请问各位大侠:东芝变频器VFA5-4022p显示OP3报警是什么报警?

网友A:
恒速运转中过压 原因:1.输入电压发生异常变动 2.电机由于负载惯性力作用,产生再生能量状态 对策:1.使用输入电抗器 2.安装制动电阻 wuqiancheng@sohu.com 021-54650562 113 武先生

网友B(2009-07-11):
有可能是制动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