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监控系统

楼主(2003-04-03):
各位前辈: 小弟我现在在做一个监控系统,用rs485接口通信,但是不知如何对rs485线上挂接的监控器(多个)地址问题:即串口发出的信息,被监控器接受,监控器如何判断哪些信息是发给自己的;监控器发出的信息,计算机如何判断它是哪个监控器的?

网友A:
首先,你必须设定各被控制设备的ip地址,然后即可对应ip地址控制各设备

楼主:
谢谢,xrb的答复。 小弟还有个问题,如何用c/c++来对信息流中的地址段进行编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