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AC410和AC800M控制器技术手册

楼主(2003-04-03):
本人最近忙于设计一矿井提升电控系统改造,采用abb公司产品AC410和DCR600,他们之间的通讯如何处理比较好(性价比好),同时考虑到AC410和监控系统之间的的通讯. 谢谢指点 林 2003/4/3

网友A(2004-10-29):
如果您有关于AC800M的中文说明书下载的网址,请务必告诉我一声,我将万分感谢。BEST REGARDS!!!

楼主(2005-05-20):
您可上www.abb.com上收索即可找到

网友A(2005-11-25):
各位好: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OP270使用MPI与CPU315-2DP连接,现在不定期,无规律的通断。造成PLC不断的停机,11月21号2次,11月22号6次,11月23号6次,11月25号2次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万分感激!!!!

楼主(2006-03-02):
最好仔细检查MPI 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