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连接

楼主(2003-04-03):
各位老师: 我想用笔记本做上位机,用wincc连接s7-200的plc,请指教具体需要那些软硬件. 谢谢!

网友A:
s7-200的上位机通讯,最好用S7-200的工具TP-designer,用PC-PPI电缆即可。性能价格比比较高。

网友B:
wugm: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C(2006-04-04):
用EM277模块,一千多块,比CP卡便宜

网友D:
使用PPI电缆,软件采用wincc+pc access
如果你使用EM277,那么你的笔记本就要装5511通讯卡了。

网友E:
建议采用cp243-1以太网模块,采用普通的以太网卡就可以了。软件安装simatic net和STEP7 Micro。

网友F:
用FUBING的方法应该比较好

网友G:
说到最后好象已经离题了,把楼主的 Wincc 给抛弃了。

网友H:
什么硬件都不用,用OPC通讯就行了,在亿万网上下载一个S7-200PCACCESS,用PPI电缆就行了,如果没有PPI,可用RS483/232转换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