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输入点比plc输入点数多的情况

楼主(2003-04-03):
在plc当中,比如32输入点数的器件,而我需要40点的输入,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2002-10-15):
加扩展模块就可以了021--54261020

网友B:
本人的办法则有如下的: 1.用人机介面,省去一些控制的输入点.直接在人机上控制. 2.将输入点的功能分类后编码.做成地极管编码输入. hpkj-luogong@vip.163.com 罗永宁

网友C:
加一扩展8点输入模块即可。广州菱隆科技有限公司020-38258383

网友D(2003-01-13):
先对你用的点分类象什么手动,自动之类,我想这总有吧,然后在编程的时候就重复使用几点就好了啊,只要不让他们有机会同时接通就好了啊

楼主:
使用3/8编码器,可以减少输入点数,或者像楼上所说的把相同的动作输入点合并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E:
用“天使的袜子”同志提供的方法最好,又省线又节钱。

网友F(2003-03-15):
是啊,再加一个扩充模块不就行了吗?

网友G:
晕,有点数更大的PLC嘛,换一个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