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求助"再生放电电阻"

楼主(2003-04-04):
请教在驱动器中"再生放电电阻"是什么东西???

网友A(2008-06-23):
PTC自恢复电阻;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ce的缩写,意思是正温度系数,一般用来说明某种材料的电阻的温度特性,PTC就是指这种材料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阻值急剧增加;PTC一般也用来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B(2013-04-17):
<此处内容被屏蔽>!!狂<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