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西门子PLC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3-04-04):
1、请问各位高手,现在我有一个西门子224CPU的PLC,可是不能通讯... 2、还有不知道哪个PLC版本和CPU型号对应, 3、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4、还有那条通讯连接线PC/PPI,怎么才能检测他有没有损坏?! zhuzhudogdog@163.com 3ky 各位!!

网友:
只能换个PLC试试。一时半会说不清。 PLC的版本从软件上读,或者看后面的标签或者PLC角上一个数字。

楼主:
怎么一个说不清楚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那条通讯线多少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