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rodave 的问题?

楼主(2003-04-04):
prdave中的函数,是不是要授权才能用啊?今天SIEMENS的工程师告诉我书要授权,在我以前的想法中以为是不要的啊!恳请那位弟兄们给证实一下!

网友A:
不用授权

网友B:
应该不要。

楼主:
如果有一套S7-300的系统,没有上位机,程序我也看不到。我仅仅用PRDAVE中的函数通过DP口去读S7-300 CPU 中的数据,不写入数据,那么这套系统的S7程序是不是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啊?

网友A:
程序并不需要任何改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好象PRODAVE有好几种的定货号,有的要授权,有的允许复制。其中最简单的版本的PRODAVE好象只能读DB数据块,不能对I/O端口进行操作。而有的版本的需要运行一个后台程序,然后再运行自己写的HMI,可以对I/O进行操作。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大家能帮忙解释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