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如何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

楼主(2003-04-04):
小弟是刚刚接触工控,请问用工控机控制步进电机,是否需要自己制造驱动放大电路,以实现弱电信号到强电信号的转换,具体如何控制呢,哪位老大能给我控制的C语言程序。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我的EMAIL:risingcheng@hotmail.com

网友A(2002-09-18):
驱动电路买不进电机时就配。省事的话,买一块电机控制卡,如凌华科技的PCI-8132。省钱的话,自己编程序。

楼主(2002-11-26):
我也想知道. 能说得更明白点吗? 步进的控制如果由控制卡控制那通过什么方法使控制卡认识我要求的指令呢? "省钱的话,自己编程序"。什么意思? 我初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B(2003-01-23):
你可以买现成的电机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关键是看你的应用是怎么样的要求。 gbm_motor@hotmail.com

网友C:
首先你要有一块PC的运动控制卡,这个很多公司都生产,比如深圳的摩信、台湾的凌华、美国的国家仪器(NI)等等。这些卡都随附驱动程序,用户可以自行开发应用程序,NI的卡还带有LabVIEW的驱动。 然后你需要将运动控制卡输出的控制信号进行功率放大,以驱动电机转动。放大功能可以由驱动放大器完成,这个也是有很多厂商提供的,你可以到市场上看一下。 所以整个控制系统的结构就是: 应用程序 -> 板卡驱动 -> 计算机(或工控机)总线 -> 运动控制板卡 -> 驱动放大器 -> 步进电机 NI有整个系统开发的软硬件平台(包括编程环境、板卡驱动、运动控制卡、放大器),很容易集成。不过价钱也比国产的贵,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选择。 http://sine.ni.com/apps/we/nioc.vp?cid=11704&lang=US

网友D:
各种步进电机有不同的时序脉冲方式,看看说明书,根据要求编写脉冲产生程序来驱动电机。好多步进电机上是接口的,用什么接口说明书上有。

网友E:
也可以用I/O卡代替,如果你的系统上正好有一块开入/开出卡,并且有多余的通道,你就不必买电机驱动卡了。我在自己开发的一台试验机上就是用的中泰PC6408卡,用其中的4个开出通道控制电机,不过要做个简单的信号倒相电路。

网友F:
主要是看看对步进电机的要求是否高,然后选择方案

网友G(2003-04-04):
有转门的控制卡,去厂家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