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便面封口机刀口感温问题

楼主(2003-04-04):
我们设定的温度为178度,而显示的温度与实际的温度误差很大 我们要求的误差在2度之内的变化,我怀疑是热电阻出了问题或者是温度控制器出了问题,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意见 谢谢

网友A(2006-09-08):
一般是控制器出问题

网友B(2006-10-25):
一般来说,楼主所说情况是正常的!我们公司机器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差几十度!这是由于热电偶的安装位置引起!

网友C:
在控制器上可以把差值调过来

网友D: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对,在温控器上可以把差值调过来.还有是不是你的感温元件坏了.

网友E(2007-02-03):
调整一下,试用几次.合适就固定下来,不合适就再调整.

网友F:
换温控器用RKC400系列的或OMRON BH5的就可以了

网友E:
用合适的控制器来控制合适的对象.

不是糊弄你哦!

我们做工控的就是要先知道控制对象的特点,然后找合适的控制器并采用合适的控制策略,关键就是要亲自参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