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出F026是何故障

楼主(2003-04-04):
西门子6SE7021-8EB61上电自检正常。起动出F026,查负栽,IGBT均正常。请教是何 问题?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两台出现,最后送会西门子维修,好像是都是其自身的检测元件损坏(质量问题)。西门子并未给出解答,指示将板子一换了事。

楼主:
1HF3板子太贵,能否维修?有谁能指教?谢谢!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设计上的bug,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