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MRON C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03-04-05):
本人初涉OMRON C系列PLC查编程手册得知编程器要求输入口令,但按CLR和MONTR即可,请教各前辈,按上述键后,会不会损坏原程序

网友A:
OMRON C60 PLC10台低价出售,请联系013822210999

楼主:
没有问题,你先按上述两键后还需要再按一次CLR键,此时就可以查看或修改程序了(视旋钮的位置)

楼主:
en ,楼上的说的对,就按这个去操作,没有问题的!!大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