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与DCS的比较

楼主(2003-04-05):
FCS相比DCS应更先进一步,具体在哪里?除了价格底、节省材料,在控制方面如何?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现在好象很多工程公司都把用FCS实现的网络控制也叫DCS,搞不太明白,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7-08-11):
FCS总线具有全数字化,双向传输等很多比DCS先进的优点,其把控制功能一直延伸到生产现场的设备中去

网友B:
生生不息 狂顶不已

网友C:
我想在控制方面,DCS应用的领域更广。

网友D:
FCS是好东西,全数字通讯,不用通过模拟和数字转换,精度高,但是目前中国的国情,有这么多数字通讯的仪表吗?比如调节阀,我想用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还是少数,如换成全数字的,那么成本就提高了,所有说在中国来说,目前DCS的优势还是明显的,当然FCS是以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