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西门子PLC通过PROFIBUS-DP网通讯的驱动程序哪里有?

楼主(2003-04-05):
我现在想让INTOUCH和西门子公司的PLC通过PROFIBUS-DP网进行通讯。但我没有DRIVER,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个通讯接口程序。听讲西门子公司提供这个接口程序,不知道是否属实?如果需要钱的话,大概是多少?

网友A:
The Wonderware Profibus FMS I/O Server (referred to as the server through the remainder of this Help file) is a Microsoft Windows application program that acts as a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erver. It allows other Windows application programs access to data within other Profibus FMS devices. The server allows the PC to access other Profibus FMS devices (masters and slaves). The server works with the PROFIboard from Softing as well as with the Siemens CP 5412 A2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cards. 请说明plc的型号和intouch 版本号!

网友B:
300 313c-2 DP intouch 7.0英文版

网友A:
没有我只有cp 5412 a2的intouch 7.11的程序

网友C:
我用过西门子PLC与INTOUCH 通讯但要借助step 7.0 环境下的梯形语言程序,在step 7.0 中可以编辑通讯程序,实现通讯。你试过这个么?